技嘉965点开关针后2-3秒就重启

楼主(2011-03-21):
技嘉965点开关针后2-3秒就重启,诊断卡跑码正常,因为有的时候可以点亮。开机几秒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启动,如此反复......,从何查起啊

网友:
或者io咯  试试换换

网友:
是BIOS芯片的问题,我换个芯片刷个BIOS进去就好了,原来的BIOS芯片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从刷了BIOS不行,不过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哦,今天又学了一手。

网友:
嗯 学习了,好经验,BOIS坏了刷也没用

网友:
我也修到过很多  楼主给点建议啊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过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1-04-25):
哦,谢谢,又学了一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还是用同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