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458时钟故障求解

楼主(2011-03-21):
三星笔记本R458时钟故障求解
CHP3_CLK_PWRGD   这个信号给时钟的开启信号,触发后测其电压为零,触发顺间有3.3V的高电平,从南桥发出

后来拆掉中间连接的电阻测试发现这个信号南桥已经发出正常,持续的高电平,就是说是时钟信芯片把它拉低了,按时序图来看是要一个持续的高电平,测时钟晶振两端电压一端是3.3V,一端是0V,压差不正常,也没有示波器无法测试波型,
请问这个是时种问题还是晶振问题呢?

网友:
搞错了吧 本来就是低嘛

网友:
原来就是低电平开启的啊

网友:
有图纸吗?发一份上来一起研究啊

网友:
都是低电平的话那就是正常的了,那就可以怀疑是晶振了吧,晶振的压差不正常那是属于芯片呢还是晶振呢

网友:
晶振和时钟芯片都有肯,还有两个协震电容也会。一个一个拆,看拆到那个电压有了,就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