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ony f48c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21):
sony f48c 主板开机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触发瞬间又掉。把CPU其中一路的上管PQ53摘掉再焊接上,不上CPU的话供电都正常,也不会再掉电。只要装上CPU,刚开始上电跑码,屏显,开机上电两分钟后又掉电。之后又变成刚开始时的样子,触发瞬间就掉电。把PQ53又拆掉重新装上又能开机。

CPU供电IC1987,上下管都换过了。CPU也换过了。

网友:
把图中的PD19管子换掉好了,没找到图中型号,找了MBR0530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上,不知这部分电路作用,不知哪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