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触发掉电!!

楼主(2011-03-21):
遇到几台了。  待机0.02 触发 0.01    待机 3V 5V 1.5V OK。  触发后 全无。
只有3VSW 电压还在。  掉电后 量 3V-ON 正常, 5V-ON 只有0.49V  正常也是3V。
求思路!!

经过基地兄弟们的帮助,换了5V电容OK。

网友:
把5V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后面的电源部分有短路,仔细量一量!

网友:
这种情况我  也遇到过
在 走了  不小弯路后  换了 5V电容   一切OK

网友:
IBM电容坏的多,T4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