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28WFPc液晶电源板烧开关管S极电阻求助

楼主(2011-03-21):
dell E228WFPc液晶电源板拿来时无电,拆开电源板LD7575周围几只电阻烧毁,开关管及S极电阻也烧毁,还好能看到数值,一一替换,不上电,测无明显短路,于是加电,啪的一声,只看到S极电阻又烧了,立即断电,俺是新手现向师傅们求助!!对照了电路与这图差不多,所以还没捞到机会测量,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为0.1-.033欧,实在没有直接短路也可以。但反复烧坏的话,一定还会有别的问题,不要再直接开机试了。查清故障再上吧,不然还得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明天再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短路你试过能用吗

网友:
屡烧保险电阻和开关管证明电路内部存在严重短路,先一个个拆了对地测有没有短路故障后在上电测试

网友:
绝对不可短接该电阻通电.烧它是因为开关管过流了,应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及负载有无短路.另外开关管烧坏一般也会连赘到LD7575,建议更换.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今天彻底检查,整流全桥、保险、开关管、S极电阻全烧光了,现在一一换上,再慢慢检查有无短路!我得多点耐心和细心了!

网友:
切不可短接S极电阻!

网友:
买个带测电感谢的万用表吧,没电阻很不可靠

网友:
那电阻叫过流取样电阻,是保护开关管电流过载用的,按你所述故障我一般是这样维修。
1如果保险丝烧断,就不轻易上电,逐级切断电路检查,如300V直流是否正常 开关管焊下测试DS级板子的电阻或者直接测400V大电容2端电阻 一般小于800欧说明后级有短路故障
2、测试7575第8脚启动  第3脚电流保护 第5脚PWM输出 对第6脚VCC和第四脚地的电阻,如果很小就说明此集成块OVER
突然想起,这样的电源板有维修价值吗?不分析了!

网友:
S极电阻绝不可短接!

网友:
是啊,过流,后机或开关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在学维修呢,板子新展展的,扔掉或放着闲置做料板可惜啊。虽然已经换了块板交给客户了,但能修好它,也能使我多学点知识,也许今后还有利用价值啊,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中午休息没事,仔细检查整流滤波和脉宽控制电路,整流桥、PD7575、开关管及S极保护电阻全部击穿,替换后再认真检查是否短路,确认无误上电,板子很安静,无任何异常,测量了输出电压,空载12V为14.4V,5V为5.4V,基本正常,等 有时间再加负载测试了,在此谢谢各位同仁及师傅们!再次感谢!

网友:
再附上几张完后的图片!

网友:
在确保没有其它问题的情况下,该电阻可以短路。该电阻的作用有两个,1个是过流取样,另一个就是过流保护。如果不过流,有没有都行。如果有其它问题,就算有这个电阻,开关管一样会烧的。在我的维修过程中,凡是烧这个电阻的,开关管就没有一个不烧的。

网友:
修得不错啊 焊工也很好 这块板可以复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之谈哦,我好多多吸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