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楼主(2011-03-21):
今收到客户送来一台IBM T400的机子,开机显示到LOG画面就动不了,按键盘之类都没有效,只能按关机键可以。请各位朋友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呢,先谢

网友:
先排除外设(USB,光驱,硬盘,声卡,网卡,PCI等等),再动南桥。

网友:
我想是BIOS问题!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些,显卡可能小些

网友:
今天拿到大一点的维修点去,他不用拆机,叫了过一个小时过去拿,过了一个钟去取时我的保修标都没有动就修好了,我拆了机查了半天查不到动了主板那,晕

网友:
  没拆机器 也没有换东西?     就好了吗  楼主

网友:
是不是电子给他放电了

网友:
你有没有问客户 是不是用USB的设备造成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usb接口坏了,里面针脚短路,拨开就好了,修过一次!

网友:
对啊,现在发现板上的USB口有搞过,晕

网友:
我修了好几台这个问题了,都是下面的USB口坏了接地,造成死机。

网友:
USB接口惹的祸啊,哈哈

网友:
说到这才想其前不久也遇到过,板子上查了N久,最后无意中查了下USB,意外久发生了

网友:
以前修好过一台,是南桥原因,更换南桥后好了,不过在取南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网友:
呵 USB也会挡logo..

网友:
天下无奇不有啊   是不是  它做了系统了

网友:
恩.我现在也会先看下USB口

网友:
裸板测试也一样么```

网友:
USB数据线短了吗?

网友:
学习了呀,还是小心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一下

网友:
也许就是U口的问题,以后修机得注意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是BIOS 设置问题吧 你问了没?

网友:
上次有个机和你的一样。。。一开机就挡LOGO。。最后做了下南桥。。。没想到。过了。。
可是没有多久。。又成这样了。。。后来换了一个就OK哦

网友:
USB 接口问题

网友:
usb接地的话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
开机挡一般是外设引起的问题

网友:
兄弟们,我今天又有一台T500的一样故障了,到LOG就下不去了,给我发现USB的5V接地了,我把它搞好,5V接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usb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