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O 档LOGO 有点曲折的维修

楼主(2011-03-21):
  今天拿来台T40一看外壳很破,已经跟垃圾差不多了,插上电源能亮,可半天就卡在那LOGO那了。又是档LOGO,反复开关好几次都一样,而且偶尔有次吧不亮机。上回来了台IBM R52的也是档LOGO,可是换了南桥该拆的全拆了,该有的电压时钟全有了可还是挡,最后没办法退回去了,这回又来了个TMD可不能再退了啊。。。
拆开机子一看傻了,里面的破旧程度令人汗颜啊

显卡被干的面目全非了,超仔细的观察了下周围,竟然发现有根头发丝,用镊子一拔出来,一看有2厘米长,一步步来。

先分析:偶尔开不了机而且显卡干过,当然要再干一次,而且据说显卡也可能档LOGO。先加焊一次,加焊后发现都能正常亮机,但是还是当LOGO,查南桥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都测了都很正常,二话不说干南桥(早有耳闻IBMLOGO听说大多是南桥,上了BGA加焊后,再上电,我汗。。。没待机了,以为插头没插好,插了N下之后还是一样,

冷汗再次冒起,上回加焊了个显卡变没待机了好不容易修了出来,这回加焊了个南桥也没待机了。不过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也习惯了。只能一步步查了,找到待机芯片MAX1631
测大电感没输出
22V+主供电有15V多(T40的适配器是16V
VL没有输出,示波器测开机瞬间又上升波形
再测23SHDN信号,发现为0V
看来问题找到了沿着这条线找到了下图

发现R903 2脚没电压,原来是上拉电压没了导致-SHDN为低电平了
沿着图纸找到下图

VCC3SW这个电压时由TB62501发出的,条件是要有主供电还有54脚有两点多伏的电压(记得喜哥以前是这么说的
57脚主供电正常 54BAT_VOLT4.3V,条件都满足了不输出那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啊,找料板换了个芯片,晕还是没发出,就一个57脚跟一个54脚我点了N下发现电压无异常变化,这下郁闷了,记得喜哥当年确实是跟我们说只要有主供电还有54脚有2点多V就会输出的。
又想了一下电压会不会是有一点点偏差导致不输出呢,但哪个电压有偏差我也不知道,57脚主供电有15.5V,适配器我调的是15.8V,所以我感觉没什么问题,然后查54脚外围

发现是由16V主供电经R522 R559分压给54脚了,查了下两个电阻没什么问题,这时发现还有个R413十欧姆的保险电阻,难道是这个。。。。
万用表一量,汗阻值700多了,马上找到T40的料板,通过点位图找到这个电阻的所在位置

意外的是,找了3块料板,上面的这个R413都被拆了。。。就随便找了个十欧姆换上,再上电,哦也有待机了。。。。兴奋啊
可能是该电阻本身因为年数过高有点老化了,然后经过我2BGA的折磨就受不了阻值变大了吧。(后来查阅资料发现54脚正常电压要有4.5V)
再按开关电流一路飙升,直到出现LOGO,这时发现有点问题,LOGO是出来了,可是背光没有,倒塌。。。。。。可是依稀看的出LOGO出来后好像跳过了,看来加焊南桥LOGO问题已经解决了,可TMD怎么就多出了个没背光呢,之前明明都是好的。
没办法,只能继续查了,找到屏供电图纸

发现屏线插口上的背光开启信号正常。62脚没有主供电,怪不得呢,查到Q45
G极为低电平,R410没装那就是通过R606来的,测该电阻没问题VBL_DRV这个信号没发出

一路追查到TB62501,想起之前因为没有VCC3SW这个电压换过该芯片,难道这个芯片是有问题的???
找到芯片的33脚用万用表去一测,竟然那个脚松动了,汗。。。

原来这个脚虚焊了。。。真也太巧了吧,就这个脚是屏背光的主供电的驱动信号啊,马上用烙铁加焊(在这说明下,这次虚焊完全是意外,因为我之前好像用镊子划过好像没问题的)
再次开机,终于有背光了,等了几秒之后进系统了,

PS: 在这里能碰到修一个问题就修好的那是大幸,一般都是修完这个又出了那个,不过现在也习惯了。这个本本身就很旧了,而且拿过来时外壳都破了,我自己都觉得虽然修这个都没什么意义(好想已100大洋的价格收了它),不过师兄要求要修咱还是得干
       另外就是当你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但又出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时一定要冷静思考,如果一浮躁那就是给你自己增加难度。

网友:
星龙哥技术确实的练好了哦

网友:
龙哥技术确实越来越好了哦

网友:
高手啊,分析的清晰透澈,我现在出现问题就是瞎修,焊焊南桥北桥显卡什么的,再不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点评):
后面就是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看来你的焊功还不行多练练吧!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