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冠捷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一台17AOC液晶,总是出现那个调亮度的菜单,按键不能调节,也不能关机,这是哪出问题了,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先按键再试试....或者用镊子短接开关

网友:
把相应的按钮开关换掉就行了,是按钮开关短路造成的。

网友:
试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楼主是做维修的吗??业余爱好者的水平都没有!!
靠这个吃饭的,,,论坛这类故障,,都摆不上台面的!!

直接换按键,找不到哪一个,统统换掉,不一定是出菜单的那个按键,别的按键漏电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有漏电的地方,拆开拔下来看看是不是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拔掉最快知道哪里的故障

网友:
在按键上面喷一点WD40--再多按几下,看好了没??

网友:
先把按键排线拔了,如果还出现就刷程序。

网友:
按键或者程序坏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按键的问题,有一个按键按死了,所以别的键也无法使用,建议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把所以的按键都换了,好了。。。

网友:
按键我量的时候又是好的。。。

网友:
按键坏的不彻底,是万用表测不出来的,还有周边的二极管电容,有的机种也容易出问题,而有的是分压电阻那种的,有时会导致按键失灵,或串键的。就那么几个件,您亲自换换,也费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个人感觉AOC的显示器按键很容易坏的 应该算是通病把

网友:
按键漏电,轻微短路,有时测不出来,全部换掉。

网友:
全部一起换。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板坏了把

网友:
不知万用表会不会用,如果会用每个按键量一下,看电压也能看出来,
也可以拔掉按键板看看故障消失了没有,如果消失了就是按键板的问题,如果还有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想的简单点 就把按键全都换了吧  复杂点 就刷驱动吧 呵呵

网友:
看来按键坏的也不少,特别是开关机键

网友:
按键是首选,驱动板程序是其次,我也见过电源板引起过这问题

网友:
按键,一般就是调整亮度的那个,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短路了 导致自动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