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400GT两个主要供电IC工作不稳定如何修?

楼主(2011-03-21):
影驰显卡8400GT,供电IC不用工作,电感没电压,换了好的IC,供电正常,显示了,测试了主芯片没问题,但是有时候供电不稳定,当供电部正常的时候,显卡不显示,当供电正常的时候,显卡没问题。这该怎么修?各位大侠路过帮帮小弟。

网友:
换啊。搞到稳定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IC换好的,三极管也换了。有时候电压正常就没事,电压不正常就不显示了,时好时坏怎么修啊?

网友:
没看懂啥问题啊?说的不清楚啊,只有继续换,换到了好了为止,还有加焊下GPU试下,有时候会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没焊好那?我第一次换显卡MOS管的时候就没焊好。你再看一下电感,有可能电感散热不好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不是ic没焊好,是主芯片供电IC周边的小三级管工作不稳定,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