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1-03-21):
今天修一845板子,无cpu供电,换场管后正常,装系统后出现没声音,检查确定声音芯片坏,换pci声卡,没装驱动正常,装驱动到欢迎使用就死了,后来换了个系统,能装驱动了,可是不能装网卡,一上就死在欢迎使用那个位置,所以的pci 槽都试过了了不行,使用了5个品牌全新的网卡都不行,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我还从没经历这种故障过,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没人回访,自己顶起来

网友:
老845板不能用PCI网卡我遇到过的,都当桥不良处理。直接上USB网卡

网友:
PCI插槽是连接到南桥的,看背后的线路很容易看的出.
测量PCI插槽A15复位脚(Reset),一般电压为3.3V或5V
时钟脚(CLK)B16,正常工作电压是1.6V
电压脚,A2为12V,B1为-12V,A5为5V,A21为3.3V
看看有哪个脚的电压差的太远的.差太远的电压就跟着背后的线路跑,看PCI槽到南桥之间有哪些电阻或电容一起参加连接,并检查它们是否漏电或老化把电压拉低了.
最后没办法可以把南桥加焊下

网友:
我试过有位客户的监控设备的一张视频卡也要插PCI槽的,然后会花屏,最后检测到时钟脚B16电压为1.21V,差了0.4V,后跑线发现PCI槽连接到南桥旁边一贴片电容再接进南桥,结果测贴片电容没问题,加焊南桥后,再测PCI时钟电压为1.59V了,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量一下PCI电压和复位正常与否 AD32条线有无断线 清洗PCI插槽 再不行就可以考虑南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先过,清洁PCI插槽,冲桥  看看PCI槽道南桥之间有无掉件 断线 有无元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