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 VM EPU 通电不跑码

楼主(2011-03-21):
开始还是会跑码的 一般点亮之后 进到系统大概1分钟左右就黑屏 重启也不行 要断电之后 再开机才能点亮
现在的话 就是通电不跑码  复位灯一直亮
BIOS重新刷过了  换了CPU  压南桥 压北桥 压CPU   主板电池3V BIOS跳线电压也接近3V
CPU电压1.37V    DDR2的内存 测量给内存供电的MOS管 D极5V S极只有1.5V的电压  G极4.6V 其他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不正常
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如果有图的话,或许能说的更加清楚

网友:
通电要亮 怎么会不跑码呢
黑屏后再测试看哪里的故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的时候 是点得亮  但是进系统1分多钟就会自动黑屏 重启也没有用  要断电再重新开机才能点亮  但是后来只能通电 不能跑码了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啊..换下M管啊.或IC

网友:
先把  内存供电修好先     按照 时序去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换个 MOS管     再换  电源控制IC    再不行就  查 IC  的反馈脚 分压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我是个新手,感觉只要是查跟芯片相关的电路就很困惑,特别是找不到芯片的相关资料,有好多芯片很查不到资料,难!今天一块华硕的主板,接12V四PIN接口,开机几秒断电,不接就能通电,MOS管都是好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P9D/P08和BD9D/T0E,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先换MOS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