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在淘宝上买的台湾大瑞有铅锡球 不管温度多少就是喊 ...
求解 在淘宝上买的台湾大瑞有铅锡球 不管温度多少就是喊不上去

楼主(2011-03-22):
给xbxo360GPU 芯片植球 不管是BGA 还是风枪 锡球就是不归位 根本不往上复位。求解
芯片

网友:
焊油用好点的,我的大瑞就用得很正常

网友:
建议用100上的焊膏

网友:
是不是三寨的东西了

网友:
改有鉛的看看~

网友:
就是有铅的锡珠 可以说根本就融化,上下一起加热350度够高了吧 锡球勉强占到焊盘上 ,吹了5分钟 拿下来一看 珠子一点都不圆滑。服了

网友:
是有钱锡珠。根本就不融化 上下350度 够高了吧。

网友:
焊盘用医用酒精清洗,肯定是焊盘上有其它化学成份,如用汽油洗过焊盘等,均会导致不上锡

网友:
350温度是太高了吧,有铅的温度我一般一百七都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