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OC 773S水平一亮线的维修

楼主(2011-03-22):
型      号:AOC 773S
故障现象:开机只有水平一亮线
故障分析;场块虚焊的通病,拆开外壳看到场块为STV9302A,2脚已经脱焊补焊后加电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太常见了 太常见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这么简单,下次我能遇到你好了,也来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修过多少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还搞个原创  哈哈

网友(点评):
我没修过显示器

网友:
7条腿的场管,  水平的一条线 还好修,    竖这一条线 就卜太好修喽。。

网友:
这年头CRT都很少有人修了。

网友:
虚焊这个问题简直遇到最多了...不过现在一般不修纯平了,看到就头大....

网友:
我一年多没修纯平,我们这里修一个纯平就只能收30块,所以不修了,不过我想知道你这样修一下收多少钱

网友:
一般毛病不大的话也就是三四十块钱,多了收不了,问题大的就不修了,不值

网友:
CRT的都没怎么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