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2654换南桥艰难历程

楼主(2011-03-22):
一客户拿来一富士通笔记本,说声卡网卡USB口不好用,说可能南桥坏,拆机看到南桥型号后从网上购两个新的,加焊时把南桥边上的32.768晶振焊掉,南桥用有铅化半天不化加时后听到南桥内部响一声,怀疑新桥坏,焊完试机后不触发了,电流从0.07A到0.015A跳变,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南桥晶振两脚有0.2V左右压差,这时再开机电流到0.45A左右不动,怀疑新桥响声后内部坏,换原装桥可开机,但触摸板不好用了,先不管了,再换第二个新桥,加焊半天不化,又延时加焊,一会又听到南桥内部啪一声响,南桥又坏,又从网上买两个旧桥,换上第一个桥正常温度正常时间锡就化了,焊完后试机点亮了,这时用诊断卡跑码正常,于是上硬盘键盘鼠标试机,发现又不亮了,拿下键盘硬盘后发现诊断卡忘拿下了,斜着虚插在插槽上,拿下后再开机依然不亮,插上后发现跑8A有时跑23,电流0.85A左右,上火了,换第二个旧南桥后代码依旧,晚上静下心来想显卡不可能虚焊,南桥也不能坏,唯一可能的就是BIOS可能损换,第二天上网找了半天才发现这个本是SI2654的,开始以为是S2636呢,型号的标识被客户撒掉了,到网下了个BIOS,刷了半天刷不进去,后来从别的本子了找了个25X80的BIOS芯片刷了半天刷进去了,上机后发现可以亮机了,之前用毛刷清理了一下板子,不知是清理灰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应该是刷BIOS好的,全装起来后开机进系统居然蓝屏,重装后好了,但发现触控板不好用,拆开后发现触控板的排线断了四根,飞线后好用,修复完成,总结:以后买的芯片一定要有铅的,要是无铅的话自己重新植球,加热时间不能过长,二,插槽配件一定要插劳。

网友:
楼主很强,就是换桥换的太多了,成本有点高了,修这本本/.

网友:
南桥温度控制不好容易爆!最主要是BGA返修台好不好用了!

网友:
有同感,有铅的好做很多,熔点低

网友:
还是温度没控制好!这样维修没赚钱搞不好还要亏钱啊!!!

网友:
亏到是没亏,我要了450元,呵呵

网友:
行情好啊,

网友:
说起来人为的比较多。。

不是故障点多。。

网友:
技术问题,有无铅都没有分清楚。
有铅无铅照做,分清就ok,

网友:
你买的旧桥还有无铅的?呵,买一新的桥也用不了多少钱呀?

网友:
把芯片订来后,扔烤箱3小时 90度。

网友:
这年头还能收450块的换桥费,强啊!

网友:
楼主哪里啊 行情这么好

网友:
你的BGA可能不行,,温度设的不行,,还有桥要放烤箱里烤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