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没问题,就是上不了网啊??

楼主(2011-03-22):
网页打不开,QQ打不开 状态栏显示网络已连接啊 ??网络连接没问题啊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只要插上交换机,那个状态栏就会显示网络已连接,不代表你能上网呀!明白不?

网友:
首先你去PING一下路由看一下通了没,再PING外网,这样才能保证你在外网上,如果PING通外网了,再打不开,就重装,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谢谢 我排除了那几个故障,已经能上网了  谢谢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网卡不稳定造成的呢?我电脑主板是独立网卡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网卡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试试再说吧!

网友:
你家是adsl 还是光钎?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本身的问题啊 ????

网友:
打电话给网络运营商吧。那些万恶的主

网友:
显示好,不一定就是真接好了,用测线器试试1236线

网友:
网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还叫注意吗?yihan

网友:
PING 内外网。      应该是外网不通,服务器没绑定IP   .。。。网吧都要这样,新换的的机器或网卡

网友:
状态栏显示连接上,不代表外网就是通的,要自己ping 下的

网友(2011-04-26):
这应该是属于外网问题吧

网友:
兄弟 清您具体点吧  好吗?别再折磨我了

网友:
可以卸载网卡驱动重新装上,试试看,我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谢谢 我已经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今天我的网络也是奇怪呢,IE能打开,QQ上不去,重装了个QQ还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中毒了吧

网友(2011-06-10):
你这个主要查网络吧!

网友:
网卡接触不好,还是你网络根本就没有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楼主并没有说是用了路由器哈。

网友:
楼主你那个连接上了是指本地连接上了,但不代表宽带连接上了,你PING  一下你网关和DNS看看能不能通!

网友:
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网络IP 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