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集显能开机,入系统在滚动条处死机

楼主(2011-03-22):
HP6910P 集显能开机,入系统在滚动条处死机,安全模式下可入系统,南北桥、网卡加焊无效,把外设没用也一样,谁有这方面经验指点指点!!

网友:
碰到过相同的情况,没办法换了块板子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

网友:
拆掉网卡和1394控制模块试下。不行换北桥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测试一下硬盘坏道,在没有坏道的情况下重装系统,如果还不行才搞外设,在搞主板,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排除外设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CPU供电IC  焊下看看。

网友:
先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附件,比如网卡,光驱,再进系统试。不行从做南桥

网友:
拔掉光驱看看吧。

网友:
不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用相同机器的硬盘试过了。

网友:
以上结果是裸板(没外设)试出来的。

网友:
还是拆掉网卡,PC卡芯片,声卡,等等外设芯片测试吧

网友:
晕倒,你在安全模式下面把显卡驱动停用,不行再把网卡驱动停掉。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楼主换板吧,修不了拉

网友:
前几天有时间再修HP6910P,拆下网卡.1394板后还是一样,这样子看应该是与外设有关的南桥问题,这时有一个T7300的CPU在手上换换试试吧,放不下呀,拿起CPU看脚也没歪,再看座子有根针留在座里,终于找到问题啦!这针对应座的脚位是A5(FERR#)是CPU与南桥通信的信号,所以南桥不正常工作,将CPU A5 上的针焊上后加电一看还是涛声依旧,难道FERR#的不正常引致南桥坏啦!到这里不得不换南桥啦,从旧板上找拆个桥装上后试机,那滚动条终于滚过去啦!把网卡装好大工告成. 再谢谢热心网友的关注.提点!!

网友:
我的6910P在WIN7里显卡容量只有19M怎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