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版电压跳变!

楼主(2011-03-22):
修了几个一体版,最后都是电压有轻微跳变,带不起负载,只接灯管能正常点亮,再接上屏就电源灯一直闪不停了,有个HP得更奇怪,它是带喇叭得,接喇叭就电源灯闪不停,不接就可以正常使用,接喇叭就带不起负载,光耦,431 都换过问题也不曾解决,望高人指点,给出检修思路来! 谢谢!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板子上的元器件都快换遍了还不行.

网友:
fhc361
的帖子
那就不接喇叭用

网友:
将0.39的电阻改成0.33看看!!!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我遇到几例的。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见过 IC换了 故障依旧 后来赶时间直接换板了 希望给个详细的答案

网友:
看看电源的高压部分有无保护三极管,是两个互补性的,轻微击穿就这样。

网友:
对啊..要坏不坏是最难找点,
像我这些业余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检测.

网友:
我修过的一台是光耦旁边的电容容量变小,电压一直在跳变。换了就好了。68UF/25V的电容

网友:
是一次电源里的二极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由短路、

网友:
是不是取样电路的元件换错了,找个好板对比看下。

网友:
这类估障大多是电源管理芯片及其外围阻容元件 保护稳压管引起的 可以对照集成电路正常工作电压查找估障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有跳变,最终也没有修好

网友:
滤波电容没事吧

网友:
电源部分的高压包是重点

网友:
你这个板的功率太小了,带不起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