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硬盘被锁住

楼主(2011-03-22):
HP一个80G的硬盘 放到IBM设置了密码 密码还知道 但如何取消 ??
这个硬盘现在放回惠普 无法使用 无法识别 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mhdd 先unlock ,输入用户密码,然后dispwd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
想问一下 运行MHDD 必须要在那台IBM上运行 还是原来那款HP也可以执行??
方便QQ联系吗 谢谢了

网友:
已经试了 不行的 说密码错误
这块HP机器的硬盘是富士通的 在THINKPAD上 用密码可以进入 可以正常使用 但无法清除 说明密码正确 而在这个本子上就是不行 用MHDD 清除的时候就是提示错误
USER 和MASTER都错误 MASTER默认密码是什么 能用那个来清除USER密码吗??
希望能有朋友QQ指导我 万分感谢

网友:
放到IBM上,进BIOS,选择重新设置硬盘密码,输入原来的密码后直接回车回车回车就OK啦。

网友:
PC3000下进日立/IBM专项模块在专项模块下有清除密码模块选项。

网友:
只有6楼版主是正解,呵呵.
这个需要能直接读取固件的软件,读出备份区密码模块(这个备份是没有密码的),覆盖至加密固件模块,来达到清除密码的效果...不知道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OK了.就来个标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