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问题

楼主(2011-03-22):
有一台笔记本插耳机没问题,拔耳机的一瞬间有声音出来,单独喇叭没声音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音频接口坏了,换个就可以

网友:
你的接口有问题吧,你换一个罗,如果换了还是一个声道有,那就别一个声音有问题了,你先换接品嘛 ,  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接口的问题 换个吧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
接口問題的可能性要大些,先換個接口試試。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接口就可以了,不知楼主的是不是和我的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