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硬盘总要更新MBR?

楼主(2011-03-22):
给人安装系统,不论是笔记本或者是台式机,经常碰到,正常装完系统后,确不能正常启动,必需要使用分区工具更新一下MBR才可以?就连刚分区的硬盘或者新买的硬盘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系统盘问题,不解释

网友A:
新硬盘进PE分区后需要重建MBR,用DM 分区就不用!  MBR貌似是硬盘阴道文件

网友:
MBR貌似是硬引导文件
打错字了

网友:
你的主板是?

这个和主板有关。。有一次我用梅捷的880G就会这样

网友:
其实,我在很多机器遇过,不论是台式还是笔记本都出现过.用PE里面的分区和DM都试过,就是搞不懂,反正更新一次MBR就搞定.就是新装的电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导文件肯定是有的,没有引导文件,怎么引导你系统呢,楼主你做系统不专业啊

网友:
那是分区的问题,其实就是没有激活主引导

网友:
MBR是在硬盘0 0 1簇那的,在硬盘的起始点,如果没有,就等于没有路可循

网友:
pe下分区格式化,不写入mbr,所以需要重建。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病毒搞坏的

网友:
这么多说法 哪一个是正确的啊?

网友:
见过这样的病毒,

网友:
其实很多分区软件,只是更新分区List,不更新MBR的,用Fdisk,更新一就只可以了

网友(2011-05-02):
引用 网友A:
新硬盘进PE分区后需要重建MBR,用DM 分区就不用!  MBR貌似是硬盘阴道文件

    没文化真可怕啊,呵呵,开个玩笑,3楼已经更正了,MBR是主引导记录,存放在0磁道的后面

网友:
最好不要在PE里面分区,在DOS下分吧,如果是PQ的话需要把C盘设定为作用

网友:
楼主发帖应该审核一下文稿,要不闹笑话咯。

网友(2011-06-06):
MBR文件在硬盘的第64扇区的前448个字节。病毒会修改这些文件的,如果这个448个字节被修改,那么就不能重装系统了,要改回来的,可以进DOS下,用FDISK /MBR命令就可以修复的。

网友:
你是不是都是用的同一张系统盘啊!!就是它的问题,换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