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DR 内存颗粒测试座的 制作

楼主(2011-03-22):
最近想 制作一个 DDR内存颗粒测试座  座子买到了 就是买不到PCB转接板了  已经找不到了
不知 有那位高手用线 直接连接过  有的话 希望提供过参考 谢谢
刚用导线连接的  还是出错

望高手提供下PCB板 图片

网友(点评):
哥,你是搞DDR1的还是DDR2? 要是DDR1颗粒测试不用这样麻烦吧.直接用不上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我的1代测试座和底板刚刚卖掉,80块卖网站上的同行了

网友:
对应的IC座引脚用导线连接相应的PCB焊盘脚就好了,,

网友:
连接好后先测试能否使用,OK则用热熔胶将IC座及导线都固定在内存条上。

网友:
但是 有个 问题就是 线太多了
很容易损坏 PCB板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总共一起要接66根线,烙铁温度不要打的太高,仔细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 试了2次  结果失败了

网友:
太深奥了,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线太长了,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不知 多长合适哦  我都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楼主的技术太高了吧

网友:
线太长了,越短越好。我以前做过,用硬盘线就好了,不过现在没有了。

网友:
哇。。那么多线怎么搞啊。。

网友:
好像有人发过专门的转接卡,直接从内存位转接过去的,不用飞那么多线

网友:
就是买不到了

网友:
把测试座下的引脚直接弯成90度脚。。用尖烙铁头焊在PCB就行了。。注意测试座脚是1外2里的。所以1脚要剪短点。2脚才能弯出和1脚平行。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好,不过好像这个测试座的脚很容易断,弯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我感觉 位置 差点把 不知LS的 自己试过没 》、?

网友:
你想要的肯定是这个

网友(点评):
对 你还有吗?

网友:
LZ太刁了,这样都行啊,膜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哪里有卖?

网友:
还在搞1代的内存啊,好像没有什么搞头了哦,我也好久没有修1代的内存了

网友:
是啊.好的才卖35! 512M400的。我现在不想搞DDR1的哦..没有前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场应该没有,上次就两张都让我收了,前段时间论坛上有人要都买了,卖的很便宜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边虽然卖的少但是价格挺好的 1代512 一般在70左右

网友:
KST 512/400,我们这同行价70,价格还行

网友:
我这 512MDDR  还可以卖100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边虽然卖的少但是价格挺好的 1代512 一般在70左右

DDR1我这里还有什么必要修理哦。坏的起码也10-20收过来。他们好的才卖35一条有的还新的PCB板,新的PCB加工的内存卖像也好,我现在基本不要搞DDR1的,不好卖,还是DDR2DDR3的我有兴趣加工。
搞内存维修空气污染太厉害。全部是有毒气体。我整天呼吸怕生病,健康才重要!钞票其次。现在我是 利润少的内存基本不摸,拿给别人修理或者我用坏内存换他好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