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500gt 关闭C通道bios

楼主(2011-03-22):
原为8500gt大芯片,DDR3 256M128BIT的,现想刷成 128m 64bit= 关闭C通道的bios,论坛里只有DDR2的,试刷过,不行。求DDR3的,谢谢!

网友:
自己就可以改的

网友(点评):
我学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改,你话不能说一半啊,不负责任啊?

网友:
备份的BIOS,请楼上的教一下怎么修改BIOS

8600gt 128m 64bit tc 512m DDR3 2颗英飞凌.rar

网友:
2楼那位大侠,怎么修改呢?在下也有听过可以改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可以具体说说看么?

网友:
2楼那位大侠,应该怎么改呢?在下也有听过可以改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可以具体说说看么?

网友:
在XP下有软件可以修该,软件名字在BAIDU的NVFLASH的教程里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能不能具体说说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会不知道?不会吧,论坛里有,搜搜

网友:
论坛里有,自己搜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陈哥,我要的是8500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