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品牌机

楼主(2011-03-22):
前天客户拿一台IBM品牌机  现像是  自动关机   开机进不了系统就关机   我  有时开机30秒左右就关机了    有时 10秒左右    但是不上内存  不关机     电源换过  不行   想换内存试一下   可是拿了两条内存都不过   内存是好的   开机针电压在关机时不会跳变   3。3V不变   CPU散热排除      CPU是P 4      3.2G的  内存一人的     有谁 修过这样的机器  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供电。

网友:
有的板子是设计成内存不过自动断电的,你应解决为什么内存不过,是北桥虚焊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   上原的内存还要亮机呢     不应是内内存不过吧    用模南桥   温度有点高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