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 on-line 1kva 不能关机

楼主(2011-03-22):
山特 on-line 1kva 插上市电前面板指示灯就亮了(因为没接电池),按开关ON后有交流输出,电池充电引脚 也有电压40V.就是按关机键,交流输出也能关断,就是一直通电风扇也常转,想请教各位这正常不,我想按关机键后应该可以关断所有的电。(风扇应该停,指示灯应该灭)?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在40V输出端平衡掉电压试试。在没接电池的情况下,主机认为电池需要充电,充电电路工作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哥的解答,现在没电池试。我让客户拿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