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 不装主板电池会花屏

楼主(2011-03-22):
手头接手一台Gateway w350i的本,开机无显,INTEL集显的板,拆出板裸点感觉电流都跳正常,照理应该是亮了,但就是不亮,外接无显,考虑是INTEL的北桥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因此先不考虑桥的问题,由于经验差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便在网上搜了下,惊喜的是一样的故障贴,贴的内容如下:

geteway W350I加电,电流跳变很明显,看电流是要显示了,但事实就不亮。问题所在:usboc#信号为低,USBOC#是USB外设过流信号,一旦有效,南桥会关闭其USB逻辑功能块.有些主板跑55,85,这些代码,要考虑此信号的影响.因为有阵时间了, 是不是U802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第5脚的OC#信号只有0.2V左右的电压.更换这个管子机器就亮了,本人还实验过,当把第五脚拉低时,机器不亮.

参考此贴,U802是给USB供电的,另外还输出一个usboc#信号,此信号有个3.3V的上拉,测此管5V与usb5v脚通了,第5脚无电压。。于是拆下此管,第5脚的电压有3.3V了。于接上屏开机,开关一按掉电,接着继自启动,跳了几下又掉电,接着再启动然后随着电流的跳动屏亮了,一看心里凉了,灰屏!不会是屏坏了吧,拆下屏用板点是好的。。另外换上个屏试背光亮无图像黑屏!接着量屏线没有断的,给屏的脚座测各信号对地值都正常。。。晕了!!!不会真的桥出了问题吧???报着试试看的心理再点了下,这次却意外的发现第一次灰屏,立刻关机再开机居然LOGO画面出来了,断电一段时间又不正常。。心想会是该板会先识别屏,而主板又不存电??一看主板电池,原来拆板的人把电池也拨了,,,呵呵~~~结果装上电池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开机也没那先掉电的现象了。。。。。。

此贴发给大家参考····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备用

网友:
不是吧  这个板子那里代工的  CMOS电池还这样的作用?

网友:
cmos电池这么强

网友:
我想可能就是第一次开机会把屏的参数读进CMOS里保存起来。。。事实是不是这样就等高手讲解了~~~

网友:
好恶心的牛奶公司,板子就是与别的不一样啊 ,闻所未闻。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是花屏显卡换了 显存也重做了 结果 涛声依旧  进系统正常  现在正要换显存了

网友:
真是怪问题!记下了!

网友:
记住了  以前知道 宏碁有些板子不装电池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