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CPU底座,GPU,南北桥,如何对准位置经验的请教

楼主(2011-03-22):
各位哥哥更换CPU底座,GPU,南北桥,如何对准位置的请教,我怎么总是摆不准位置呢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我也有这个疑问,帮你顶。。。

网友:
没做过。看教程说大概对准了就行。锡珠化开后会自动对准的。

网友:
我没做过,可以用尖的东西在芯片上轻轻划下记号么?

网友:
板子上有框框,对角对好了就行.

网友:
三楼说的没错

网友:
利用浮力自动对中才是王道。

网友:
對好板子上的框~溫度到了再輕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也没做过,我觉得新手来说很有难度 。

网友:
   大部分都是周围都是有白线的,用镊子在一边轻轻用力,对齐就好了,有的白线比较空,对到大致中间的位置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原来芯片会自动对位啊

网友:
我也没做过!!

网友:
貌似在灌水

网友:
锡球融化时有一个吸日会校正的!你只要把芯片对到那个白线框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26):
对好线就行了吧。

网友:
先大概的对好位置,再用手电照BAG与PCB 间,看锡珠和锡点是否对其,三边都看看.

网友:
芯片会自动对齐吗?学习一下

网友:
将芯片四周,与主板上的白线对齐,当锡球融化后,芯片会自动对位的。

网友:
楼上面说 是锡球 只会吸住焊盘 别的地方不沾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