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华硕F5SL机器显示无反应故障,求助!

楼主(2011-03-22):
故障现象是加电屏有信号反应,但无图像,从可调电源上看电流已经有2A,应该是显示了才对;外接显示左上角一个闪动的光标。不管是接可以启动系统的硬盘都是一个现象。
我维修的地方:
1、拆开机器,电脑已经有修过了,做过显卡BGA,是ATI的,INTEL芯片组,取下显卡,焊盘都非常完好,重新换上了一个新的显卡上去,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
2、于是找到原来修机时备份的同型号机器的BIOS。加电测试也是一样的。

网友:
2A是不是有点小短了?

网友:
ASUS的板子亮机以后电流应该有这么多的

网友:
最好找到BIOS程序重新刷一遍,比较稳妥。

网友:
用示波器测LVDS接口,看信号是否已经过来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有低微的波形,用万用表测试信号电压为0。5V左右。屏3。3V电压有,无灯管高压。
现在故障现象为加电后,屏会有信号到的变化,但无显示,外接有显示为左上角有一闪动的光标,只要开机就一直出现,不会出现开机LOGO和进系统。

网友:
我认为还是刷BIOS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

网友:
北桥的几率有点大!加焊式下?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

网友:
2A怎么是小短路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信号电压为0。5V左右。屏3。3V电压有
如果没有测量错的话现在应该是屏暗

网友:
板子已经更换了一片。屏是好的,故障还是在主板上面。

网友:
北桥 啊    赶下北桥换上个 就好了    ,肯定是别人在做BGA时把北桥做坏了,或做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