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屏

楼主(2011-03-22):
当然前提是你的屏框大小和屏一样的 不然也没意义
一般分为 供电最少两根  信号分为 红 + — 绿 + —  蓝  + —  时钟+ —  地线
和NC
万用表 一端接地 一端量屏口对地阻值
一般供电是相连的 红 绿 蓝 时钟 是按顺序的 比如 红 + — 绿 + —  蓝  + —
但是中间是可以穿插的   一般供电小于信号阻值 NC为1
信号阻值相差不大  供电相差不大
地线和NC就不用多说了
比如14针的
一般两根供电 188 187
信号  红 +  466 红— 466
蓝+ 466   蓝— 466
时钟+ 566   —566
地线 两根
然后空脚NC 2根 阻值为1

以此类推 无非针多就是多几组
然后接口焊接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
看不懂,太多乱码

网友:
从哪复制过来的,说得乱七八》》》》》》》》

网友:
典型的是在那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复制过来的,怎么竟是乱码,发的时候要删掉乱码,要不师兄弟都不想看 或看不懂

网友:
就算复制可不可以把乱码给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