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的F3H笔记本偶尔要拔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1-03-22):
故障现象为偶尔要拔电池才能开机!现在为不触!断电源拔电池以后再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已经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充电芯片!只是偶尔!上次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上次客户拿过来维修!不到一个月又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拔电池以后无论你怎么开机都没有问题!有遇到这情况或者知道的请说说!谢! 补充 :是intel945芯片组 集成显卡!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因为不能开机的时候电池也不能充电!把电池的几个脚用锥子挑了几下!测试了两天没有问题!客户拿走至今一直没有拿回来了!但是还有待时间的考证!多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与大家分享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留个脚印,期待结果  呵呵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杀南桥啦,华硕通病来的

网友:
应该还是和电源管理IC有关系

网友:
rtc和CMOS回路问题,建议重点检查

网友:
EC的可能性比交大,这个故障,从三个方面考虑,一冲放电芯片,二就是EC 三就是难侨的RTC管理那一块,为什么这么说,你应该在插上电池的不能开机的时候测量,主板与电池的握手过成条件满足、没有,个人看发,望手指正

网友:
加焊南桥看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IC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华硕的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