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和INTEL供电的维修顺序

楼主(2011-03-22):
CPU 内存 北桥 没供电的维修顺序,先内存再北桥再CPU,还是哪种顺序。
AMD和INTEL的顺序好像不同,搜索不到方法
请分享下经验哈。

网友:
AMD的先内存再CPU北桥南桥的
INTEL的我也有点模糊,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amd inel 的区别在vtt 电压的先后

网友:
那个是要看主板的供电特点来说的吧

网友:
AMD   供电  与 INTEL 供电    先后顺序     不同地方在    AMD  核心供电比 总线供电 先出来  总线供电  最后出来   ,在核心供电之前 多了一个VDDA  2.5V电压。
INTEL  核心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在这之前总线供电也就是VTT电压要先出来 产生电源IC的EN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