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无显示

楼主(2011-03-22):
华硕K40AB开机无显示,电流跑1.34这样、、、电流不会动、、CPU内存电压正常、、一开机电流就跑到1.34不会动啦!不放CPU电流就跑0.73这样、、带独立ATI显卡,有两个AMD型号的南北桥、、请问是什么问题、、加焊过显卡和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都没有顶一下、、没有人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个北桥坏的可能心非常大我昨天修了一个v3500 965 独显也是电流1.3左右一直查显卡也换过了后来干脆换掉北桥竟然下去了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检测到北桥好像有点短路一样!不过换了北桥怎么还是一样、、我想应该不是北桥问题、、现在真的迷茫啦!找不到什么问题啦!

网友:
你要仔细查北桥所有电压是否出来这个很关键最好是对著线路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