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开液晶屏?

楼主(2011-03-22):
一款飞利浦220SW9液晶显示器,上面有一支灯管不亮,准备拆屏换灯管,除去外壳、电源高压板、驱动板,取下金属外框,去掉屏驱动电路板上的螺丝,却发现前面的液晶屏不能从塑料框分开,用十字刀轻撬也不行,因液晶屏较脆,不敢强行取下,请有经验的各路高手指点,如何才能把液晶屏从塑料框上取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塑料框和屏之间可能有打胶,铁框取下了,塑料框和屏一起取嘛。

网友:
有的是有扣的,
传照片上来看看呀。

网友:
塑料框和屏之间可能有双面胶

网友:
千万不可盲撬.仔细观察,对症下手.

网友:
都拆到这一步了。不分开液晶屏也可以取下灯管架子了。

网友:
dcdzzz
的帖子
仔细看了,没有扣。

网友:
lichn
的帖子
22寸显示器,灯管架子太长,拉不出来。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款宏基的,拆的屏上一条线,也没拆下来,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
我总共拆过3个屏 还没见过这样的屏

网友:
可以分离,需要先使用灯管烧一段时间。

网友:
加热一下,待胶软了就OK了

网友:
我还没有拆过样的屏,期待有好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上面有胶

网友:
这个都拆不了,你还维修什么啊,做维修最主要是什么啊,观察,观察很重要的,固然维修也重要咯,你看看是不是卡扣的还是打胶了,有的东西不要怕,有的卡扣很仅的

网友:
有的是卡有点紧,把塑料框一起拆下就好分了

网友:
简单,抠开一个小口,然后插入名片,用名片划着拆,放心,名片不会划伤屏的,有胶的显示屏我拆过N台了,都是用名片。

网友:
支持楼上的做法

网友:
可能是双面胶,看一下屏和塑料框能不能有裂口,看到就用小刀轻轻的申到里面去掉。

网友:
大哥你倒霉了 是双面胶 我碰到过一次 然后屏坏了

网友:
你发张图片来  来看一下   不然的话  谁都不好说

网友:
胆大心细。细细看一下有没有扣子。

网友:
一般是双面胶  做到胆大心细  一般是能弄下来的

网友:
看清来 没有螺丝就应该是双面胶了吧

网友:
楼主拆下来了吗,希望给个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四个脚都有双面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时客户等着,既然拆不开又抽不出来,只有打孔拿出灯管换了。很感谢各位的回帖,学到了不少实操经验。

网友:
双面胶的 原因

网友:
头一回听说有屏被胶粘着的,看来以后拆屏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