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A840

楼主(2011-03-22):
这机器 外接显示 且开机的时候的 大小写的灯显示中间的闪 然后中间的灭掉后再两边的闪 内接很奇怪的 再进windows进度条的时候 他就有显示了 但都画面是偏红色的
Windows

网友:
是屏坏了 才修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

网友:
灯管老了。。。。。

网友(2011-04-30):
我的遇到一个机器和你的灯闪是一样的,但是外接没有显示,客户只拿板子来!

网友:
很明显的灯管问题

网友:
外接亮吗?如果亮就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那种很像灯管的 问题换张屏试哈

网友(2011-05-31):
灯管老化了 换了个就好了 没想到这机器这样的功能啊 不过有时会误导我们的饿

网友:
我下载差10分呢

网友:
楼上的灌水也太猛 了, 楼主不知道换过屏正常不,,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 遇到很到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