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集成 更换南桥后 挡46 49 不亮机

楼主(2011-03-22):
IBM R51 集成855北桥 更换南桥后 挡46 49 不亮机 有经验的啊哥 啊叔些 指点下噢
在换一个南桥 好了 郁闷
毕竟都是料板上取的
更换

网友:
49应该跑到显卡了吧,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49当显卡 集成的加焊北桥

网友:
集成的刷BIOS即可。

网友:
桥没有换好。搞维修要特别注意维修每一步前后故障比较

网友:
你是修好了吗,在换一个南桥好了? 看不懂你发的什么

网友:
可能桥没做好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什莫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DBM不受高温

网友:
应该桥没做好,或掉件 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