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O不认硬盘

楼主(2011-03-22):
问题是这样的  每次开都可以认到硬盘进入系统 但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 之后 就重启  然后就不认硬盘了   然后过一阵之后又好了  还是用一阵子这样  南桥我已经换一个了  5V供电也正常 还是一样的故障  请教啊

网友:
打下硬盘的引脚阻值正不正常,要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重启的瞬间看下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换一块好的硬盘,观察硬盘接口到南桥之间有无掉件,量供电 测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我已遇到过,没什么思路,学习中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SATA的?看看信号线到南桥之间的2对电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