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方正R620风扇不转!!!

楼主(2011-03-22):
测试本子开机到温度过高保护  风扇都不转一下。
测得Q10 的E脚电压4.9V  B脚电压:4.6V  C脚无电压 。。 风扇插座的3脚始终无电压。。。
LM358的1脚(USB供电直接给的)电压4.6V  8脚4.9V   2、 3脚均无电压。。
Q10 、LM358都换过 不起作用!!! 还是原来的问题。
维修过的这台机子的大师、  给点提示……

请大家谅解:昨天的表笔出了点问题。。。 电压出错  现已改好。。。

附加: 偶尔他Q10的 C脚有3.4V的电压  风扇转动。。。。 (但这种情况只出现过2次)
难道是哪块地方有脱焊(接触不良)????

网友:
要么风扇坏,要么直接接一个5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是好的!!我接5V试过了。  一直长转。。。。

但我要的是温控。。。 不让他一直长转、

网友:
直接把它改成五V长转的算了,省事,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那就跑FAN_CTRL0了。应该是高电平。
要不C311击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是这么想的。
能修好成温控风扇的最好了!!!!
还请大家多给点提示!!!

网友:
fan_ctrl0这个信号是哪来的啊,看看这信号,3脚应该大于2脚1脚才能输出低电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fan_ctrl0
这个信号还真不好找。。。我试试看、

网友:
FAN_ctrl0信号是哪来的啊?这个应该是高电位吧,2脚电压要高于3脚,1脚才能输出低电位吧,我也是新手,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FAN_CTRL0
这个脚是直接连到I/O的78脚。  不会是I/O有问题吧!!?

网友:
把C311拆了

网友:
BIOS, IO.温控,这3个 地方都有能引起

网友(点评):
都说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温控芯片是不是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MAX8770里面的、?

网友:
8770不带温控

网友:
回复 网友E:

???
那我还真不知道温控芯片在哪里了!!!

网友:
有图吗,传上来,帮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载分要10分啊,是不是高了!

网友:
风扇改成5V长转的,噪音大,我一般是改成3V的,这样噪音小,客户听不出来。

网友:
CPU温控,估计还有其他的,就找到这个

网友:
一级一级查呗

网友:
对,直接5V

网友:
8脚供电6.5v不正常先修

网友:
换I/O吧

网友:
那就跑FAN_CTRL0了。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G:

USB直接给的5V。。。

网友:
你先把r263 r262拿下来在测试lm358 2脚看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再重点查ec你还不行把图纸供出来我对你说查ec那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接R262 风扇隔5秒就转一次。。。   应该是图中连接FANR_CTRL0 18脚的另一端有问题、

网友:
哎,真难为你了,加油

网友:
直接拉个电压过去·经常转··电脑更健康

网友:
虽然没有搞好,直接5V  长转、、、
但还是多谢你们了、多谢你们的帮助、、、
以后要多多努力学习  往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