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T表示什么?

楼主(2011-03-22):
网卡上那个油亮黑色的方块HST-005D,标的就是T1,这是什么啊

网友:
网桥 ,挂了的话,你的宽带就没戏了 ,最爱遭雷劈的家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桥的功能是什么啊?这家伙是做什么用的,滤波?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个 也不懂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表示变压器

这个黑方块就是一个变压器,用于耦合信号,同时有防雷击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终于搞明白了  那还有J10 什么的 那个表示什么啊

网友:
j10表示导线。

网友:
确实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