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立显卡机器

楼主(2011-03-22):
接台G430独立显卡机子,不能触发开机。
拆机测试B+19V,待机0.01.
按下开关KB926QF-D3的ON/OFFBTN-32脚有电平变化-而117脚PWRBTN_OUT#没有电平变化。一直都是3.3的电压

加焊IO后,待机0.01-0.02在动。按下开关触发了。装上CPU内存接屏亮机。问题又来了关机不能关,而是变成重启
以为IO没焊好在加焊确定每个脚都焊接好了还是不能关机,而且系统里认不到本地网卡。

以是刷了个基地下的BIOS,故障还是关机变重启。

加焊了南桥故障一样,想到会不会IO坏了,刚好手上有一样型号的换上

待机0.01按开关不能触发ON/OFF有变化,奇怪了。继续加焊还是不行。又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换回旧的IO接电自动开机没进系统关机也是重启。
求解。。。。。。。。。。。。。(联想的IO带程序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再次测量发现IO32#跟31#短接下可以开机但没显示就掉到待机。大胆地把31 32连起来现在竟然可以开机了关机也正常。但网卡还是不认旧IO也是不认网卡。

网友:
最新进展,因为网卡认不到所以把网卡给拆了。现在开关机正常了。等网卡芯片回来装

网友:
网卡会影响开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纳闷,ON/OFF电压在拆了网卡后有18V多,开机后4V多。

不拆网卡3.3V掉到0.4几

网友:
31 32这两脚相连能正常开关机,不能理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装上网卡还是不认网卡,打开图纸看网卡的供电部分,发现+3V-LAN电压不正常只有0.几。看图纸是由+3VALW通过Q7 Q8转换输出的,
+3VALW--Q7D极
Q7G:0.6几V
Q7S:0.6几V    输入正常控制电压偏低,查控制---是+5VALW经过33K电阻输入Q8D极控制Q7G极,33K电阻前端电压5V正常经过电阻电压0.几V 量电阻值几千K,换之通电电压还是0.几V,再看Q8 图纸上是输入5V 控制:EN WOL 3.3v,输出是接地。估计Q8是保护什么的吧,直接取下Q8,5V电压正常,Q7正常输出。

进系统认网卡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