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枪BGA技巧

楼主(2011-03-22):
我用大风枪吹显卡下来用的是4.5级风,大概温度450度,大概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吹下来没什么技巧。用风枪吹上去才是技巧。我用风枪BGA上去基本失败。(主板)

网友:
   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吹下来还好,装上去成功率不高。

网友:
失败的原因是温度不均匀

网友:
温度不均,谢谢,还要多摸索

网友:
我也是失败告终……

网友(2011-10-15):
我就是吹下来难,做上去容易,吹下来是把握不好温度。容易吹挂掉

网友:
一个个人才

网友:
从200度慢慢加到 400度

网友:
高手,都不需要BGA了 哈哈

网友:
一直很想用风枪来焊接芯片,那个BGA太贵了

网友:
小芯片我都是在大风枪焊的,把握好温度,不要把板子给吹起泡了

网友(2012-09-23):
需要加热 好几分钟呢, 好久, 有视频教程,模拟 BGA工作台 就可以了. 漫漫来,不要着急.

网友:
也想学习这种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