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V3不触发,不发出DCON信号

楼主(2011-03-22):
七喜V3不触发
板号:PTT40TF
此板不发出DCON,信号,换过EC,
17脚RESET# 3.3V 43脚REF3.3V
18脚3.3V
41脚ADPIN#0V  126脚3.3VPMX_VCC
晶振波形正常,可调电源开关处3.8V,
用电池开关处11.5V
可调电源短接开关电流上到0.51(0.051更正)不动
DCON一直都无法发出,
上电池短接开关只能产生PMU3V  PMU5V

实在查不出为什么不发出DCON,特此求组

ptt40tf 0718.pdf

网友:
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图纸
不好分析
LZ有图吗

网友:
从图上看
DCON应该在PMU3V 5V稳定后才发出的

LZ查一下U8及其外围元件
这个应该在PMU3V稳定后,延时发出VOR#
而VOR#又是EC的REST信号
光有3.3V不准确
应该确保VOR#和 PMU3V之间的延时

网友:
要谈到延时就很困难了,  后来发现电池和适配器切换信号也有问题,导致开关处异常时有17.6V电压(不上电池时),实在不知道EC哪些脚确定电源切换。

    DCON不发出,后来确定是触发后保护,而且很奇怪,用适配器DCON是在触发后才发出,
怎么成了电池模式上电时序,而实际开关处17.6V(即EC认为电池模式时)却是无法触发的。

N久了,难得还在帮忙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