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1.8M有电压没波形,一触发电压消失

楼主(2011-03-22):
T431.8M有电压没波形,一触发电压消失,芯片换过,MOS管也换了,待机的时候电压为1.8V但是没有波形,一触发电压消失,TB换过!不知何解!

网友:
1R8M消失后,1R5M还在不
如果还在
应该不是TB的问题

查查1R8输出端的电容、
另外有可能是1R8的后级出了问题
1RA、1RB、1Rvideo
挨个查一下

网友:
1.5m还在,电容换过,后继有问题回影响波形的产生吗?一台海尔W66的CPU电感一个有波形一个没有,CPU复位没有,南桥有发出复位给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也满足,DMI总线也没有问题,就是不出CPURST,南桥也换了,北桥也换了,故障依旧,CPU PG有,时钟也有。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电感波形有关系请指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