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今天换灯管,以前没有灯管测试仪,今天买了两个,淘宝20元一个
,谁知用了发现问题了,换完灯管用测试仪试点一下,发现一边亮一边暗,
用测试仪单独测灯管又是好的,放到支架上就是一边亮一边暗。
但把显示器装起来又是正常的,

这是旧灯管,

这是新灯管,

测试连线一个延长线中间破皮了接的测试仪夹子,

来个人解惑!!!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测试仪高压太低或者连线有轻微漏电,装上灯架之后等于给漏电创造了有利条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用的这种灯管测试仪不管测多大灯管都是一个模式

网友:
延长线太长了,导致分布参数发生改变,高压降低了。这是高频高压交流电压,你可要注意这些。

网友:
我们用的是自己做的   用笔记本的高压条做的 很好用 也很简单
  在加上那个两个夹子的那种 在检查显示器里面的灯管的时候 不适用

网友:
自己用单灯高压条做的非常好用,测22寸灯管也没问题

网友:
检查板吧!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这个迷惑,后来再买了一个,就没出这个问题了,好像这种透明的高压条都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的那个高压条也这样。亮到一半。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你测试仪本身质量不好吧?说实话还没有单灯管的高压板效果好。

网友:
我一般就用通用高压条测试,单灯,双灯,四灯都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