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20B电流1.2A-1.28A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1-03-22):
前天接到客户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K420B
笔记本
,开机无显示指示灯全亮,我拆机之后电流表伺候,开机跑的1.2A然后慢慢到1.28A之后就不动了,我以为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之后还是一样,我想问问大侠有没有碰到这种机子,想借鉴一下经验。小弟在此多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擦擦内存或换条内存,下来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以前遇到过,烤两次没有过来,后来重新植株了

网友:
把内存拿下来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