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用适配器CPU占用率很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2):
单用电池CPU占用率正常。。。。当使用适配器时CPU占用率达到90%左右。。。占用率非常的高。。。。换过I/O。。。系统问题已排除。。。请高位高手帮忙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一试,把故障缩小范围

网友:
适配器还能引起CPU占用率高吗?

网友:
适配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用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要用原装的是适配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