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开机时打字乱码!

楼主(2011-03-22):
早晨开机的时候用WORD文档,打出来的不是字,是乱码,重启好几次才能正常。愁死我了。是圆口的键盘,换成USB的也是如此,机器开机正常,机器重做系统了。也把键盘的借口换了。键盘也换了。是哪里的毛病。紧急求救!
Word文档
Word

网友:
先刷个BIOS先。如果还有故障,换一个I/O。个人觉得I/O可能性大点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 只碰到过键盘如果坏了就出现过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lz 的答案!!

网友:
换了IO,真的就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