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不触发

楼主(2011-03-22):
单桥,查32.768电压,COMS跳线帽电压,3.3VSB,PCI A14脚电压都正常。PWPIN有3.3,不知道正常不,IO为83627EHG,正在找PDF查PSIN  PSOUT RMAST脚位,待续···

网友:
  给楼主 补充一下    NV的桥  查一查  25M的晶振     还有 RSMRST# 不一定是由 I/O 发出的   得查NV 桥      在NV板中  RSMRST# 信号名称叫做 PWRGD_SB

网友:
83627的脚位好像是76和79脚是开机信号传送的吧

网友:
s3 S4信号正常不 先把IO换一个看看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过感觉不触发比其它问题好弄些吧,开机针--IO--桥--IO--绿线,主要应该是这部分电路吧?

网友:
PWPIN有3.3   正常    看看网卡  I/O  桥发烫吗? 如果不,那就直接换I/O吧

网友:
我已在论坛查看83627EHG的PDF现在列出我得到的数据
61脚  VSB3.3
68脚 PSIN 0V-3.3V-0V 跳变   点开关引起
67脚 PSOUT 3.3V-0V-3.3V  跳变  应该是到集成桥
72脚 PSON  5V 保持  不去拉低绿线
75脚RSMRST 3.3

在PDF上找不到集成桥回来的SLP的信号呀 望各位师傅指引

网友:
强行上电能跑码吗?

网友:
单桥不开机  晶振看看

网友:
短接开机线看看能不能跑码  能跑码多数是IO 不跑码可能就是南桥

网友:
我已经挑起73脚 IO这边有1.4V 桥那边没0V  看来是桥那边的问题了  32.768两脚有时候0.1V 不到 有时候有0.9左右   唉··· 32.768搞得我头疼 到底电压怎么个情况才是正常呀? 请教师傅们了

网友:
73脚触发后应为桥送过来的高电平,PSOUT#正常后桥没有高电平送入那肯定是SLP线路的问题了..NV的桥32K晶振(呵,这里有误.应该是25M的晶振,打错了)应该有1.1V以上的..手摸一下晶振开机看看.压压桥.

网友:
加焊桥就OK啦。

网友:
查下RCT电路,指的什么电路

网友:
单桥 一般 桥会虚汗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板子查25.000那个晶振,32.768这个不会引起不开机,能引起不跑马,或者跑c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查25.000晶振 两脚电压1.5v左右(压差),pci a14 3.3v,南桥待机1.5v或者1.2v待机电压。
还有个rsmrst#,这个得查图纸。这几个查完了就上电了。

网友(点评):
哥,德州?你在美国啊?厉害

网友:
单桥的话就先从桥下手,这样会好一点。。个人主见。。

网友:
楼主去焊下桥看看吧。。。。

网友:
还给客户咯  应该是桥吧 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