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2200W怪毛病,求助

楼主(2011-03-22):
通电即亮,闪几下黑屏,已排除不是供电板的故障。用稳压电源单独供电给驱动板,通电指示灯即亮,按关机键指示灯会黑一下马上亮起,,,,多按几下干脆没反应了一直亮着。。。。啥毛病啊这??驱动板3.3V供电正常。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这机表现为关不掉机,,,除了开机短时间LOGO标志 MGA显示正常,之后的图像是花的,而且缺色。这是程序还是主控芯片故障?
     另求此板的MCU程序,,,,型号为MGA 2200W

网友:
把电源的滤波电容和板子右边这4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通用高压板+12v液晶变压器点灯管看,先确认是灯管,还是驱动板嘛

网友:
补焊下驱动板电容。

网友:
换个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屏是好的没?

网友:
看DC-DC电路出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另外这板用联想D216那个机器的程序写写.好像一样.

网友:
我今天拿到个和你一样的显示器!是花屏! 开机花屏一下,就没有信号输入了!有时候又是正常的! 我就把高压部分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咳,这贴子有点早了,我这机是驱动板坏了,要到一个程序,ISP烧录的,研究了半天也不会刷。最后换了通用驱动板解决的,高压、电源我没动,还是用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