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ZG-1020上网本闪屏求救·

楼主(2011-03-22):
   接到一台紫光的上网本··型号是ZG-1020
   开机显示就闪··一下黑·一下亮·看的眼睛疼死··
  换过屏·故障一样·· 查了屏的供电·3.9v  还有一组是14v的·在闪的时候··测量电压·没有跳变·
  外接正常···量过屏线全部通的····刚开始以为是屏的问题··现在换了·还是一样·
修到这样的故障的兄弟们··指点下·
  是撒问题··我把屏线全部剪短··再一根根用别的线连起来不知道行不行··感觉有点是屏线的问题·
但是量了全部是通的···
  想请问下··LED屏··供电一组3.9v  一组14v正常吗?  不知道LED的屏···有几组电压的·

网友:
恩 正常的~~一组给屏供电 ,一组是给LED等供电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还不清楚先闪屏是什么问题··
  ··屏线全部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