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 主板跑ff的维修

楼主(2011-03-22):
故障:一块g31的主板 故障 不跑字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测量:当拿到g31的主板时 有点傻眼 (还没有修过)一般都在保修内
        既然要修那就修吧
        按常规的维修 亮电压 复位 时钟 正常  还是不跑字
        看论坛 是cpu座 和北桥的多一些    按座 压桥 无效
    用我的bb亮信号呢 当亮到 bios时 1脚SPI_CS#没有片选
思考:cpu没有正常工作 南桥没有找bios
           没有图纸 看了 g31的主板 南桥是 gb的 北桥 31的 在基地上面下了两份图纸 技嘉 g31的 和 V星 945 7236 v2.5的
       一份技嘉的bios是 32脚 一份 是8脚的 对照看
       这个问题 cpu虚焊 南北桥虚焊 或者性能不良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测量:1 测量 cpu 地址 数据线 正常
            2量 四队 dmi线 正常 ddr2 地址 数据线 正常
           3 量地址线 正常
           4 换bios无效
维修不下去了 。。。
        不修 就没得钱的 加上现在 生意是淡季 有时间 硬着头皮继续吧
        拆了 南桥的 散热片 继续
       上cpu点主板 压压cpu 北桥 都没有反应 当压倒 南桥时  温度不正常 (开始没有注意 上面有散热片)
      为了确定 量dmi总线 正常 那只说明 南桥性能不良 虚焊了
维修 :1 加焊 南桥 两遍 故障一样
            2,换南桥后 ok
     下南桥后 跑了几根线
             gb的桥 pcirst   b18由南桥发出 只复位 pci

           gb桥的pltrst   c26复位 io 30 脚 (io型号 83627dhg-a  )和 cpu  aj12
          ide的复位 由 io的83627 得到
         gb的南桥 的zhub 走线 基本一样 rsmrst slp-s3# 等 只要不是 gpio 基本 一样 没有多大的变化

主板修好了 ,也知道了一些 一线 二线板的 走线了 南桥 io的定义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一修道复位的时候就麻烦 ,一些信号根本测量不到。
修到这里只能凭经验和感觉了。

网友:
最怕有复位不跑的板了。要测的线太多。有时间才修。平时放一边。

网友:
修这样故障的板比较要时间啊。。。

网友:
我最近的修的也是比较多此故障的板,都无法修复.分析电路能力差....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都建议顾客换板了。然后把他板留下慢慢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