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 775Dual-915GL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1-03-22):
接一块华擎ASROCK  775Dual-915GL主板,现象不开机。
看外表,内存槽处有一点烧痕。上负载测,内存无供电,其它电压及各种数据均正常。
此板内存供电场管为9916H,取下测此管已击穿,换一45N02装上,还是无3.3V供电,跑线路只查到了给HD灯供电处的电阻旁边,此处应为终点,因手中无此板图纸,查了许久始终没查到起点。上图:

再从电源座3.3V处跑电路,发现3.3V到了9916H左旁边的一空电源IC处,中心还有一八脚装似排阻座位,左四脚通右四脚通,像是0欧保险排阻,始终未查到与9916H供电相接的3.3V电路,故判断为内层PCB板电路烧断,于是在八脚排阻位焊一个0欧保险电阻,上电测得供电场管D级有了3.3V,内存供电脚有了2.6V电,上U开机自检通过,进系统运行正常,此板修复。
图:

网友:
顶。。。。。。。。。。。。。

大漠炊烟 -5 灌水啊XD

网友:
高手啊 ,新理论

网友:
那应该是一个 像华硕主板里面内存供电的   4500M  那样的芯片
经常损坏的原件  你可以 8脚IC 那块直接飞线到另一边

网友:
华擎的945 就喜欢烧内存 旁边的那个八爪芯片和MOS 管 导致无内存电压 而且 !修华擎的机器多关注该地方!且小排阻也要注意 也容易坏!已经修过十多片了  几乎全是这边坏!

网友:
那边应该是有元器件的,   像华硕主板上的4500M
直接飞仙到另一边就好了。
内存电压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16H左面空的IC座位上没有用过的痕迹,不像是安装过4500M类的芯片,附近也没有掉件,但却硬生生的断了3.3V来源,如果有此板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高手啊  眼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吧, 它绝对有过来的线路的。
好好的看看。  要么就是板层断了

网友:
很好阿,又学到一招

网友:
又学会一招。就是没有手工图纸

网友:
这个故障很简单,没供电首先看看场管d极有无供电?再看看G极有无控制,然后看s极有无短路...

网友:
高手啊 ,电路方面很熟悉,学习了

网友:
一个保险电阻,莫非是碰掉了!

网友:
从845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其实楼主走了好多弯路。 我记得才学修板的时候 只要内存3.3  随便飞线就行了。 有时候是从时钟3.3供电飞 有时候是主供3.3V飞 都一样

网友(2011-04-25):
高手啊,顶一个。